华硕主板重启正常,关机后要等很久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17-04-20):
华硕 P8H61-MLX PLUS 2.0 关机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开机,关机立马开机不触发不开机。不关机重启正常。不知啥原因?

网友:
1155针很多没电池会有这种情况,还有注意IO的12V电压检测脚电压

网友:
关机之后,再点开机排针,查查SLP_S3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那么考虑下IO是否不良,如果为低?考虑下桥的待机条件和桥自身。

网友:
还是在不正常的时候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有问题时,按不触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