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B75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拔插内存多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7-04-20):
铭瑄B75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拔插内存多次才能开机?内存换了新的也不行?正常开机后关机也是一样拔插内存多次,但重启正常!

网友:
内存槽多刮刮,应该是内存槽氧化了

网友A:
要么内存槽氧化严重,要么就是SMBUS总线有问题,尤其是UP6262这样的小8脚会捣乱。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内存槽氧化严重,要么就是SMBUS总线有问题,尤其是UP6262这样的小8脚会捣乱。

次次都说这个件,能不能换个别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次次都说这个件,能不能换个别的思路

那我下次说NCT3931好了

网友:
故障出现后检查内存工作的所有条件看哪一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下次说NCT3931好了

晚了,拖出去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