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用电源CPU温度跑90多

楼主(2017-04-20):
  板号da0nl8mb8d0
  用电源什么都不做的时候cpu温度正常30多度  跑画面就马上彪90多  单用电池就正常 彪62度      这问题很奇葩  用电源CPU电压1.7  用电池也是1.7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我可调电源电流不够 这机器一跑我电流就打表 只有用6安的适配器才可以

网友:
是不是风扇问题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普通适配器电流不够

网友:
这个机器发热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
确定不是散热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