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报错THermaI sensing err0r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20):
联想 yoga 报错THermaI sensing err0r就关机了

网友:
现在知道问题了,拔掉硬盘就不报错,但是拿一个好的硬盘安装上去一样的报错

网友A:
搞了半天我刷BIOS,刚好看见风扇的线也断了接好就一起试机,好了,不知道是风扇线断了,还是刷BIOS好了。方正是好了

网友:
速度传感器出错
前两天修了个smbus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半天我刷BIOS,刚好看见风扇的线也断了接好就一起试机,好了,不知道是风扇线断了,还是刷BIOS好了。方 ...

估计还是风扇问题造成的报错

网友:
是风扇的问题,今天早上试了一下要不行了,看来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