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碰到过华硕H61M-E雪花点问题

楼主(2017-04-20):
客户拿过来说有时开不了机,能开的时候不定时满屏雪花点(就跟黑白电视一样)

拿过来能开机、开20分钟雪花点然后关机。

直接刷BIOS目前正常,👀但是总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不能开机的问题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刷了BIOS后只能后续看反馈,然后来确定到底是不是BIOS的事情。

网友:
的确这样的故障现象和处理方式结合起来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雪花。。。总感觉是集显有问题  别说H61集显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情况刷BIOS也能好,留下来观察观察吧

网友A:
时钟25HZ晶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25HZ晶振坏。

这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网友B:
用得独显还是集显啊

网友:
桥导致灰屏雪花,修过联想一体机开机进系统雪花是BIOS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得独显还是集显啊

用的是集显

网友:
雪花基本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C:
遇到过一个变色的    双桥板  换了晶振好了

网友:
能用独显试一下 看看会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个变色的    双桥板  换了晶振好了

什么晶振,2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