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吐血维修 鄙视不懂得维修辛苦的人

楼主(2017-04-20):
客户来了大短路  直接秒掉, Y400短路 easy 。测试怎么白屏  外接正常   直接找一个料板换上4个显存  妈的 还白,接着换4个 还是白  CRY啊 。  没招了  拆了显卡换上去, 居然OK了

报价200   和客户沟通  客户告诉我  以前就是外接凑合用的  然后问我能不能 还像以前一样用要便宜点, 万分纠结下 客户选择不修,╮(╯▽╰)╭  让客户下家换主板吧

网友:
不是让客户专卖店换新机吗?

网友:
还修了显卡,200价格不高呀

网友:
可见沟通很重要,短路100都可以,

网友:
做BGA都是要先和客户沟通的

网友A:
沟通问题,问一下各位大侠,接散客机是先报价还是拆机检测后再报价。。。。

网友B:
真是白忙活,可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白忙活,可气

最近白忙活多  好多飞机

网友:
风险 风险 通常不出现 ,出现就很危险,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的。

网友:
这现在的人都咋了,出去吃个饭少说都要几百块,修电脑都变得抠抠搜搜的,200快也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沟通问题,问一下各位大侠,接散客机是先报价还是拆机检测后再报价。。。。

肯定是先报价再拆机啊。。。台式就无所谓了。。

网友:
以前就是外接凑合用的.鸡肋

网友:
为什么白屏会换显存?不是应该查屏供电先吗?

网友:
高手指点思路哦,我还不太懂哦

网友:
碰到这种客户也是服了,也是无语了。

网友:
200都不修,这顾客也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那你修大短报的多少?50块?没拆机之前最起码要报个起步价,最少也要报个200,如果顾客连个起步价都接受不了,还拆他机器干什么

网友:
有料板,,换啊,,这版也好几百吧

网友:
换了显存 显卡  客户选择不修  强哥乐了 呵呵

网友:
支持你,干他!最讨厌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