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本人小白,问一下E440这一般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4-20):
插上电流表,V变成0.31 A变成5.000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大短路,拆机修
无感!
我摸电源口旁边的芯片 特别烫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拆机修
我摸电源口旁边的芯片 特别烫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点去维修吧

网友:
公共点短路 不懂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用电流表测 看那里短路 一般是电容坏导致19V直接接地

网友:
短路了,拿去找专业人维修把

网友:
不会修就送修把

网友:
大短路,电压被拉低

网友:
迅维新出的个视频,就是你这种情况,大短,拆机老师火眼一扫,给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