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板层断线导致手机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4-20):
iPhone6P板层断线导致手机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描述:主板连CPU有掉点,手机开不了机。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拆机,看看同行动过哪里。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显示座通CPU复位信号上的电阻被人拆掉了,理论上这个电阻一端阻值500左右,结果实际测量后发现阻值变成了OL,也就是断线了,这个点直通CPU的E4脚,断线的话肯定会手机开不了机。图中红点就是相通的点。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2

  下图是被拆掉电阻后的图片。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3

  问题找到要解决那就简单了,拆掉CPU,直接测量焊盘的E4脚看看到显示座通不通,结果不通,那就直接飞线。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4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5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6

  飞线完成后安装CPU。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7

  然后补回被同行拆掉的电阻。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8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9

  开机测试。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10

  手机开机正常。

iPhone6P板层断线 手机开不了机维修 图11

  iPhone6P板层断线导致手机开不了机,飞线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A:
今日头条上的  不是迅维上的人发的贴子吧

网友:
这人修机很厉害,可惜不是楼主自己修的。

网友:
手工牛啊,一般CPU我都不敢弄,一不小心就赔了。

网友:
修的很好,是楼主原创吗?

网友:
估计不是原创   . 19号就在今日头条了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啊

网友:
我原以为是不开机,不过应该是不显示吧。显示无复位信号但是也应该可以开机的吧。

网友:
CPU只有高手才能修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日头条上的  不是迅维上的人发的贴子吧

今日头条上还有这个呢?从来没关注过

网友:
cpU  你们干的就那么轻松吗

网友:
只要敢动CPU的都是大神  这样的帖子还是 有益的

网友:
技术活,只能在放大镜下面飞线

网友:
大手术啊!cpu都摘了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的啦

网友:
手工好,我多不会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