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菜鸟 大家帮我看看EC芯片在哪

楼主(2017-04-20):
通电1.8A 屏不亮 惠普G4 1014TX
芯片

网友:
记得 惠普的 不亮 会报警 吧 几声 好好听听

网友:
戴尔的会报警 7 8声是显卡 显存

网友:
这是图片。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三个排线排插中间的128脚大芯片就是EC

网友:
是不是写着ene那个芯片

网友:
写着ENE的那个芯片

网友:
中间那个写着ONE字样的就是EC,1.8a电流你要是散热器都装好了的话,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虚汗,假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