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摔坏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20):
前几天接到一部iPhone6,客户描述摔过后开不了机了,经过检测发现电池拔掉插电源充电器可以直接开机,但是按开关是无任何反应的,更换开关故障依旧,拆下来测量发现 开机座子无电压 连接的这个电感也是无电压 拆开屏蔽罩的一部分测试有电压看来是摔断线了果断飞线 飞线完成,裸机测试OK 此机简单修复分享给大家

网友:
断线的板子  就是捡钱的   除了CPU部分断线

网友A:
R0314 飞到C0810吗? 还是飞到电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0314 飞到C0810吗? 还是飞到电感上?

从R0314飞电感或电容都行。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楼主捡到啦,一根飞线收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0314 飞到C0810吗? 还是飞到电感上?

这个你查下PCB图就清楚啦,选着相连元件。

网友:
这种手机好修,测电压飞线就OK。

网友:
摔断线了,现在遇到一个5s也是摔的不开机了

网友:
又是发财的节奏,收了好多

网友:
苹果的摔坏的几率 最大

网友:
线飞的不错!就喜欢这样简单的!

网友:
给你六个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