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风扇常转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4-20):
N4030,板号09259-1M。拿过来机子的时的故障为风扇不转,温度过高关机

更换温控芯片EMC2102后,风扇常转,开机不定时掉电。

温控芯片2102的SMB总线到EC之间线路正常,阻值 OK,换EC 刷BIOS后故障一样。
后来进系统后发现认不到电池

找到充电IC BQ24745后,测得BAT_SDA阻值只有47,更换充电芯片后风扇正常了,也不掉电了,进系统后电池也能充电了。

网友:
BAT_SDA干嘛用的-- 。。要测这个?

网友:
这个第一次听说 ,以前没修到过 ,这边,下回住了 ,风扇不转 ,充电芯片会坏

网友:
对了 ,忘了问了,刚开始的时候 风扇不装的时候 ,系统里也不会充电,当不充电的修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现在客户一个比一个事多

网友:
我的也是亮机掉电  换充电芯片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