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海尔7G-5S不充电

楼主(2017-04-20):
       接修一台海尔7G-5S笔记本,故障为不充电。用适配器和用电池都可以开机。
       充电管理芯片PU1用的OZ8682,1脚VAC供电正常,9脚 ACVA3.2V正常,PR10  100K电阻另一端电压为0V。通过图纸分析ACIN-PG为高电平时使PQ4导通,PQ5截止。+3VPCU通过PR17送到EC IT8518E21脚,通知EC适配器已插入。

      现在PR10电阻一端电压3.2V另一端0V,EC检不到适配器插入,不充电。测ACIN PG没有明显短路,试换PR10  100K电阻无效。换掉PQ4,PQ5ACIN PG仍然是0V。分析图纸ACIN PG还送住PQ8

摘掉PQ8,PD9,PC27.ACIN PG还是0V。因为客户急着用电脑,于是用导线短接PR10。测ACIN PG为1.35V,(还是低啊)。但已能充电。

      做为应急修理,短接100K电阻笔记本似乎已经能用,但真正的病因并没有找到。手头没有OZ8682代换,不知是不是这个芯片不良。是什么原因导致IC9脚电压正常而通过100K电阻后使电压降低呢?请大师帮助分析。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换的新电池

网友:

换的新电池

网友:
看来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感觉不像是OZ8682的问题??因为第九脚已经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是OZ8682的问题??因为第九脚已经输出高电平了。。。

我也感觉不像。但后级相关原件没有查到问题,可能有漏下的元件,现在能充电但充得很慢

网友:
小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没找到问题,还是适配器检测这一路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是OZ8682的问题??因为第九脚已经输出高电平了。。。

就是。。你都把那个100K的电阻直接短接了。。依然不是3.3V。。后级肯定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