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431 不显示

楼主(2017-04-20):
有时擦擦内存 可以显示 有时拆机装机就显示 不稳定 不知道怎么维修 后来看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836-1-1.html
帖子中 CS4电容漏电通病 试着拆除此电容 按开关电流直接0.02几 料板拆电容焊好 开机正常 反复开机多次正常 装机
通病

网友:
大电容 ,可以把大电容上盖撬看,看看里面有没有发黑 ,一般不稳定都是烧的发黑或发黄

网友:
电容没有明显故障是不好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