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20):
这款机子大家都知道是送钱的机子,这次遇到的是比较麻烦的。   拆机51123芯片下方烧了个过孔,把孔周围清理干净把腐蚀电阻都换掉。还是不出3v 5v将51123换掉电压正常输出。 按开机键电流到0.5A 有时到0.7A ,CPU供电IC没有发出PGOOD,换掉IC62882 电流到1.5A 外显正常开机。 接上屏按开关电流到1.5A后掉电,这下觉得奇怪了 难道屏坏了,拆机换了片新屏正常开机,再把原机的屏换到别的机子上正常使用。 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怀疑问题还是在 3V 5V 供电上,用稳压电源调到5v 接到L16上开机掉电。 稳压电源调到3.3v上接到L17上能正常开机了。问题应该在3.3V供电这路上,怀疑电容 漏电将TC13换掉 还是掉电。 没办法先放会再说吧。等了两个小时再看看主板觉得把L17换掉看看,奇迹发生了机子能正常开机了。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补上一张图

网友:
刚才没上传上

网友:
L17是3V电感吗?电感还会引起3V不稳定,学习了!

网友:
3V  5v 直接接到L电感上可以开机???

网友:
??有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用可调电源替换3,5v的方法很 牛逼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用另一个电流表接到3,5V电感上吧。最后怎么想到是电感问题呢?神奇了,是电感内部有短路引起的吗

网友:
头一次遇见这个机子电感会造成掉电的。无计可施了 才拆电感的。要不是特殊情况就不会给大家发帖子了。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