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5s 不开机

楼主(2017-04-20):
            今天收到联想G405s笔记本客户说主板不通电。
   故障图:

    接上电源就显示电流0.03按开关无反应,想先放放电把COMS电池拔掉放放电试试,故障依旧。没办法了拆机。
      上图:

   按开关无反应看看开关有没有电吧,一按开关亮了。一万头草泥马在心中踏过!
  附上亮机图:                                       进系统图:

    各位看官们为什么全拆开机器就亮机了,你们是怎么理解的说说你们的理解。

网友A:
怕是板子不稳定....

网友B:
可能是静电保护了。亮了就可以,

网友C:
这机器就这么修好了?

网友:
怕是板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板子不稳定....

我也怕啊,多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静电保护了。亮了就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多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就这么修好了?

是啊,怕不稳定啊多试试

网友:
就是啊,多试试呗没法啊已经亮机了

网友D:
这个修好的机器,有时心里不拖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好的机器,有时心里不拖底,,,

是啊,担惊受怕的

网友:
这样不用怕,测试一天正常就可以给客户了白捡的2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