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板号820-3115-B有开机声音,无背光。

楼主(2017-04-20):
前两天同行拿过来一台老款苹果本,说是开不了机,有开机声音,拿过来一看是一台老款PRO磨具型号是A1278。同行说出了故障,那就开机看看是不是这种现象,还真是,有开机声音,黑屏,自己琢磨了下这种故障应该是屏电路故障,升压,屏线,屏。开拆(这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有一条喇叭排线要注意)。先从屏接口查起 屏接口图纸位置是J9000 经过排查发现C9020电容的正极无电压,也就是屏接口的21PIN  22PIN.PPVOUT_SW_LCDBKLT这个无电压,很明显是屏的背光供电,追查此信号,经过零欧电阻转换最终来到了这里 经查MOSQ9706  S级有电压,D级就无电压了,测了下G级是高电平,那就继续查两个控制信号LCD_BKLT_EN,  BKLT_PLT_RST_L,经过测量都是正常的高电平,什么情况??仔细查看主板发现问题,看图 原来是R9789Q9707连接线断线,仔细看图中有蓝色点处为腐蚀断线处。 直接飞线R9789 2pin接地。 至此维修结束。看亮机图 文笔不好,此机器是修好后排的照片,照片拍的不够清楚,排序有点乱,对于老鸟们飘过吧.小白们参考学习。图纸点位一并奉上。

图纸点位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