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CPU电压高求救

楼主(2017-04-20):
主板有时能亮。BIOS提示电压高,,实测也确定高。。1.6V。电源IC8859M,,IO NCT5535,检测脚53 也是1.6,,查了图找不到SVID,,H61 CPU电压谁控制

网友:
有没有超压芯片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A:
把小8脚芯片拆了,这样的反馈芯片一般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小8脚芯片拆了,这样的反馈芯片一般别用。

班主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小8脚芯片拆了,这样的反馈芯片一般别用。

拆了,也不行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210-1-1.html  我碰到过两次了 华硕板子BIOS提示CPU电压过高

网友:
加焊下CPU座看下,SVID有可能断线了呢

网友:
有些情况就是这样的小8脚在捣乱

网友A:
那说明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

是啊,,不知道从哪个脚可以查 8859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不知道从哪个脚可以查 8859M

注意反馈端口这方面,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210-1-1.html  我碰到过两次了 华硕板子BIOS提示CPU电压过高

不一样   他这个是CPU核心电压偏高

网友:
CPU换下  重点查反馈  不行先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