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r2

楼主(2017-04-20):
遇到一块p8h61-m lx3 r2的主板,开机十几秒钟断电无显示,这个有可能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刷一个先排除

网友:
温度 高了 保护 了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 华硕的? 15秒关机?

网友:
您应该将主板品牌型号 故障现象描述清楚别人才能帮上您!

网友:
上个BIOS界面图,是不是有15S关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