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液晶显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7-04-20):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MAYA 19寸显示器维修。显示器是外接12V适配器供电。故障开机亮几秒。黑屏。显示器信号指示灯。在接信号情况下黑屏后亮绿色。由于不会上图片就先不上了。。
故障分析。。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应该是电源高压板或都灯管出问题了。。
果断拆机。检测电源板高压部分。。高压板外观无明显烧蚀器件的痕迹。。测量各电压。电阻一切正常。。
用灯管测试仪测试屏上灯管。一切也正常。。为了验证灯管确实无问题。把屏都拆了。灯管看了也正常。测试也没问题。灯管问题是可以排除了。。。
难道是驱动板问题。。开机接信号都有显示。。只是几秒黑屏、。信号灯长亮。 。驱动应该没问题
而且驱动板仔细看了和检测了供电二极管和电容都正常。
又回到电源板下了。 。问题肯定出在这。。在通电检测 。输出到驱动 板的电压都正常稳定。。
高压也正常。。一时陷入困境。。
忽然想起。。这个是外接适配器供电。。会不会是适配器供电不足引起的。。检测适配器电压12.3V 正常
还是不相信。于是拿个自己12V 3A的适配器。。接上显示器。通电 。。考。。竟然一直亮起。不黑屏了。。
晕。。经验教训呀。。维修问题真的是不能放过一个细节呀。。以往这种情况。都直接电源板 。和  灯管问题。 没想到适配器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如果 单测适配器正常。。以后遇到这种带适配器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管他适配器对对。。果断换个适配器。在考虑下一步

网友: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经验分享。。

网友:
发个显示器图片 型号看看吧

网友:
我都是用可调电源试

网友:
12V供电的显示器,我都用自己的维修电源试机的,这类坑就掉不进了。

网友:
这就需要可调电源。

网友:
谢谢 。发错类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