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IBXM REV 1.0主板四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7-04-20):
今天来一台式机主板 开机四声报警,既然报警那就是跑马了,找到内存的管理总线跟spd电压,,内存总线电压正常都是3.3,但是spd电压0.59  肯定断线了 于是从atx电源口的第一针飞到内存的236脚, 接着就 亮机了     今天还有一台Acer的笔记本  用自己的键盘 有很多打不出来的 ,用新的串键,拆开后ec进了一点水,处理后新旧键盘都好了  ,同行们加分吧  你们的加分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偶   争取一板一本一帖一分享

网友:
内存基本条件组才行 ,断电是不行因为了

网友:
高手 呀 修板 轻轻松松

网友:
就这样秒杀了,内存条件不满足系统无法识别内存。

网友:
内存SpD断线很常见的

网友:
经典的赚钱故障啊

网友:
捡钱故障,要是无内存复位,那就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搞定的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版主有个帖子需要删除,,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294-1-1.html    版主论坛怎么上传图片失败啊   ,我换了好几个浏览器了  都是上传失败  我有个帖子是我的原创今天刚修出来  想迫不及待的发到论坛上去   感觉应该可以评个精华

网友A:
这种问题没有经验可用,不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没有经验可用,不加分了

那大神请您鉴定一下这个帖子呢   看看有经验可谈没

网友:
1’这种板坏的最多的就是基本电压齐全,不跑码,无复位
2示波器点BIOS第一脚看波形,跑到快显示,屏幕无显能关机
3我可不是大神,你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大神请您鉴定一下这个帖子呢   看看有经验可谈没

修好就行,下次发个连版主都修不了的

网友:
SPD经常容易断线

网友:
看来我也要发维修帖 不发求助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