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G410进水小修

楼主(2017-04-20):
今天外面下着小雨。不远处看到一个身材很棒的美女朝我走来。一看到我美女表情变了(心想我太丑吓到她了)她说她电脑坏了。果断先报价。开机电流只有0.2A左右。速度拆机。拆到一半的时候有点进水的痕迹很多水渍。简单的擦了一下啊!拆到主板的时候。烧了的很明显是进水烧的。把绝缘纸都烧坏了。
拆开发现这是一个19v的小电感。用万用表一量不通了果断换了在开机。电流上来了一点0.5A左右还是上不去电流。后来量到3V转换电压 只有转换出来1.7V肯定是不够的。

U39的控制角只有0.8V这个需要高电平导通继续查找这个控制脚的上级是由Q111控制。(这个机器正常SUSP待机时3.3V 开机之后G级应该是低电平)。量了正常后来发现这个Q111 第1脚没有19V通过查到R467断线。电阻也因为进水坏掉了。我就简单的处理了这个地方。换了一个电阻上去。心想应该肯定可以了吧。结果开机一量发现这个D级也就是第一脚还是没有电压。我就怀疑是不是Q111坏掉拉低了19V。果断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型号的换上去。开机果然电流一直上去。3V转3V也出来了。

这个机器修起来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所以高手勿喷啊。嘻嘻最后附上一个亮机图。感谢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自己先先抢沙发先

网友:
不错 收费多少?

网友:
不多200左右

网友:
还好,桥没有进水

网友:
对啊。还好进水不多主要是客户自己没说进水问她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A:
不错,赢得了美女的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赢得了美女的芳心

赢了也是认识一下啊而已嘛

网友:
当时我也觉得。万一要进水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好呢

网友:
你们一般都维修收费多少啊

网友:
你也很666666啊

网友:
我的技术再好也要有带提提高啊

网友B:
这个机器幸好进水面积不大,还有进水时间可能不长,否者就没这么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幸好进水面积不大,还有进水时间可能不长,否者就没这么轻松了!

这个机器进水也挺久。后来是进水处理及时。所以才救了

网友:
有贴就发。何惧有人乱喷。只要是利益大家的就可以发。我支持,加分

网友:
进水腐蚀的多

网友:
腐蚀断线要查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