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33G开机电脑卡,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7-04-20):
电脑用了两年了,突然就很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先官网驱动和重装系统排除下,还不行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咯

网友:
系统问题  不然就要拿到专业维修点 进行检测

网友:
一般是显卡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自己有热风枪的话,拆开加点油吹吹  就能好

网友:
显卡虚了吧 吹一下试试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A:
先软后硬,不要一来就搞显卡。

网友:
加热一下。在安装显卡驱动,戴尔的本本用久了就发热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不要一来就搞显卡。

对对,这个方法厉害了

网友:
虚焊,吹一下估计就好了,不过可以先换换驱动试试,不行再吹

网友:
这个机北桥显卡都爱出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