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 L440 开机0.18掉电重启,求图纸 ?

楼主(2017-04-20):
THINK L440 开机0.18掉电重启,测上电瞬间各电感电压,除了没有显卡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故障依旧,求
?
显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显卡供电芯片型号 去百度一下 有希望哦

网友:
掉电重启应该是少了供电

网友:
主板各电感电压情况如图

网友:
供电芯片 51211的7脚 有5V,3脚也有开启信号 3。3V,电感无电压产生

网友:
这种机器电路图设计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