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铁壳MOS管烧坏

楼主(2017-04-20):
B470通病:铁壳MOS管烧坏

故障:待机0.3左右,可以开机,电流到0.9左右不动.
拆机检查,发现集显供电上管烧的变色,拆除上/下管后,待机为0.3左右,还是有短路,3V5V都有,但是芯片发热,拆除集显供电小芯片后,待机正常.上,下管,供电芯片都烧坏了.
更换上,下管,供电芯片后,待机正常,开机正常亮机.

PU4401的供电由5V_PWR提供.芯片短路造成3V/5V芯片发烫.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 好机备份.rar

网友A:
通病还是好修,,秒杀

网友B:
铁壳焊接要点技术。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中问题好修啊

网友:
好久没碰到这神机了

网友C:
别高兴太早  CPU容易坏  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老生常谈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还是好修,,秒杀

是的,拆开就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壳焊接要点技术。给你加分

多加点焊锡

网友:
非常容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高兴太早  CPU容易坏  是不定时掉电

等到返修时再说

网友:
老故障,新故障,修好就成

网友:
捡钱的业务,一般有点经验的都是秒杀

网友:
我修到一台B470,板层都烧了片   楼主这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壳焊接要点技术。给你加分

搞个低温锡综合一下,很容易焊

网友:
对的 这个通病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的 机器

网友:
我都不上铁壳  用8脚MOS管改

网友:
这个铁壳管坏的不少啊。感谢分享BIOS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