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IPPBT-PA

楼主(2017-04-20):
型号HP主板IPPBT-PA    REV1.02  只有一个CPU和一个显卡整板,三桥合一的现象:不加电,有3v 和5v电压电流从0.01跳到0.04
方法;这种ec-8528是有独立的程序的,先刷了一个ec程序,连跳变也没有了,我有把ec和主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刷回原样。
我新换了一个ec芯片现象一点没变。三桥合一的会不会桥有问题,于是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
求大神支招。拜谢大神。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吧

网友:
连跳变都没有  就按不触发维修 吧  不触发 好修

网友:
既然都不触发,你还是按找时序来一步一步检测吧。

网友:
求大神发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