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

楼主(2017-04-20):
  同行拿来RS780LQ两片主板 一片不通电  修好 后面这片CPU不工作 CPU 电压只有0.9  内存1.5v 显卡1.3v  南桥1.1v 发现CPU电压偏低  我测量那块布通电的CPU电压为1.3V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还是一样  处理器也换了  加焊显卡  南桥都一样 不跑马啊!求各位老板支点招

网友:
0.9应该正常的    要跑码后电压才会变高的

网友:
对比下两张板子VID信号到电源管理芯片的高低电平是多少,有无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