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冤枉的0729008 HP CQ1 USB失灵维修

楼主(2017-04-20):
                                                                                 维修对象 HP CQ1 -2011CX

6个USB插口 1个能用其余全部失灵

        最近生意很淡 闲来没事 整理之前店里收进来的老机器。HP CQ1-2011CX 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USB只有一个可以用 无法满足基本使用的需求。

USB不灵 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供电没有 2、数据线不正常 一般为桥坏 或者 USB控制芯片(带3.0)3、BIOS

        先量数据线对地值吧 6个6对数据线 发现正常的这个口两个数据线都为650多 不正常的5个口 都是一个650 一个700多
这个当然是桥了坏了
看桥型号 0729008 料板上面没有找到 X宝定货 主板拿去干燥箱干燥

次日到货 0728006 结果却是这个 卖家一再保证可以通用  麻溜的拆芯片 BGA装上 装上进系统 结果涛声依旧

心中一万个TMD 再去量数据线 结果还是跟原来一样 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 排除了桥的问题 数据线确实不正常 那么 下载个图纸看一下

看看USB接口中间还经过什么东西到桥  看图 只跟一个钳位 一个电感有关 拆吧量吧

拆掉钳位去量L12的2脚无穷大 3脚650多 1脚4脚650多1-2不通 电感是坏的 换了电感 装上钳位 数据线对地值恢复正常

开机进系统  换了电感的这个口还是不能用 钳位直接拆掉 再进系统 此口已正常

奇葩的机器 难道剩下不灵的4个口也是电感和钳位都坏了 事实证明这个机器确实奇葩

所有不灵的口子 电感全部 1-2脚不通 钳位全部坏掉 拆拆装装进系统  机器故障完美解决

此贴无技术含量 大神请略过

想当然的经验害死人 维修还得细心!

网友:
冤枉桥了

网友A:
钳位不装可以吗??

网友:
这个钳位是干嘛用的,直接拆掉有什么影响,加分了楼主

网友:
直接干桥啊,,

网友:
经验是个好东西

网友B:
楼主给讲讲这个嵌位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6个口5个不正常 凭经验一般都会去干桥的 估计你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不装可以吗??

当然可以 至少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讲讲这个嵌位呗。。不是很明白

你这么高的等级 属于明知故问 你的头很欠K啊

网友:
修好了就能挣钱。好事情

网友:
这个长知识了,楼主牛啊

网友:
估计原来的桥也没坏

网友:
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

网友:
钳位还真不懂。。。

网友:
涨经验了,谢谢分享。以后也要多看

网友:
确实要细心排查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最近天天看论坛

网友:
先看图纸多省钱

网友D:
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灌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个口5个不正常 凭经验一般都会去干桥的 估计你也会

上次遇上一个ASUS的主板,也是USB不能用,而且是全部。本来想换板的,后来看了一下,每组USB口子上都有小六脚,于是取了一个,再试,这组可以用了。于是全部取完,都好了。。。
从此,USB不能用的,都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小六、小八什么的。。。有就先取掉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的都是直接换桥

网友:
看起来遇到问题还是要多考虑下

网友:
认真最要紧啊,这种故障以前也有

网友:
桥重植还是可以用的,不用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