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装MAC系统白屏

楼主(2017-04-20):
机器拿来电池坏  导致不开机   客户又不换电池  改电池识别电路   可以开机了   机器又花屏  报价换显卡  之后客户自己换了硬盘 让我做系统  我用苹果U盘装MAC 出现白苹果后 有进度条走到头白屏      用苹果功能键恢复也是一样进度条后  白屏   WIN8可以做进去  没有声卡   显卡驱动     有没有大神遇到的   客户想装苹果系统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换显卡 后显存也易出问题

网友:
把显存重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