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分享一台三星943NWPLUS的通病

楼主(2017-04-20):
下午接一老三星19寸液晶,看型号三星943NWPLUS这机器以前修的比较多,三星液晶的通病也比较多,MCU资料坏的,电源板的通病电容爆的都有,这台机是不同于其它943的地方就是它是触摸按键,故障是接电无反应,报价留机后开拆,下面上个型号图
大图上不来,好不容易用QQ截图上传来的呵呵
拆机后目测主板无进水无腐蚀,检查电容无怀孕,测桥堆阻值正常,后级无短路,上电测直流输出有326V,首先想到的就是243电阻是否变值,断电实测阻值正常,还是老老实实的测芯片工作条件吧,同时也想到了这板的整流二极管极容易损坏(这是纯属经验,也可以说是通病吧)快速用二极管档扫了下,果然D206击穿!看来问题就在这了,迅速用烙铁摘下来测量结果如下

找了个SR5100代换上后的图

换完上电测量15V 和5V输出正常

到此装机测试

二十分钟完事,呵呵大伙见笑了,这图我拍的4M左右,上传时明明写着小于8M,可愣是传不上来,想传相册吧,结果发现相册只有10M的可用空间

网友A:
楼主修显示器还带手套啊  怕被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显示器还带手套啊  怕被电吗

这是习惯了,这防静电手套还挺好的,呵呵,一年也就用个三十来双,不贵4元左右,工厂里弄来的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  出了二极管   高压包也是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习惯了,这防静电手套还挺好的,呵呵,一年也就用个三十来双,不贵4元左右,工厂里弄来的

带一个 真有必要  今天就被电了一下    老爽了

网友D:
照片可以用WIN自带的图片编辑下呀 重新调整大小里百分比都改成50 就只有几百K大小了。图片一样清楚

网友E:
那个桥堆,我从来没有量到有326V...最多只有310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我们这里的电压太低了吗?

网友:
还可以搞一台1:1的隔离变压器……。一般不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片可以用WIN自带的图片编辑下呀 重新调整大小里百分比都改成50 就只有几百K大小了。图片一样清楚

忽然发现用截图反而方便了,只不过是图小了点,只要一截图到这一粘贴挺好的呵呵

网友F:
上电被电很少,放电被电的多!习惯就好反正也挺舒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桥堆,我从来没有量到有326V...最多只有310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我们这里的电压太低了吗?

这个真不好说啊,呵呵,交流电压一般这里是238样子

网友G:
带的防静电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的防静电手套?

是的,呵呵,工厂流水线上都是这种手套吧

网友:
猴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被电很少,放电被电的多!习惯就好反正也挺舒服的

你个变态  被电还爽起来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修过很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带一个 真有必要  今天就被电了一下    老爽了

句容,你又年轻了

网友:
防静电手套,看来我有必要买几副了都被电怕了

网友:
确实属于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句容,你又年轻了

我一直年轻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有个通病  出了二极管   高压包也是通病

这种高压包,换了有上百了。

网友:
三星最怕就是电压不稳的

网友:
MCU 资料 有吗 给传一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