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黄花电烙铁N.907温控失调原因竟是它

楼主(2017-04-20):
某猫上买的黄花牌电烙铁。

使用不到一个月突然发现温度异常高

调到100度。

可以用来照明了,晚上焊接不用开灯了

烙铁头已经牺牲。

找售后,给的答复是发热芯坏,必须重新购买

一个芯,半把烙铁。
自己动手吧

问度娘要电路图

测量热电偶电阻1欧多,正常,加热烙铁头,热电偶电压明显上升,从这一点可以判断温度传感器基本完好。

各个元件的值,电阻,电容,晶闸管(mac97a6),ha17358,二极管均正常。

测试测温度也基本正常。
白天回店里故障依旧。

干掉它。

再次通电测试温度已经正常。
总结:原来是电源适配器干扰,那个地线正好也当成了接收天线,自电源的杂波经过358的放大处理,使热电偶的电压信号失常,从而使调温失控。

网友A:
你这把烙铁 要是往苹果6  7S上面一捅估计 就等着收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把烙铁 要是往苹果6  7S上面一捅估计 就等着收尸了

修手机电脑之类的绝对不能用这种烙铁,一般都用低压恒温烙铁。
这种烙铁一般修一些要求不高的东西,如电源板,焊接个线头等,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这种电烙铁只能作为一般使用或者是机电类的使用,维修主板等高精线路这个不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烙铁只能作为一般使用或者是机电类的使用,维修主板等高精线路这个不安全。

是的,机电类或电源板之类的。主要优点是携带方便,方便上门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机电类或电源板之类的。主要优点是携带方便,方便上门维修。

还是恒温烙铁 好用点
按原来也用这个高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恒温烙铁 好用点
按原来也用这个高仿的

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一个发热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一个发热芯。

正品的用料好点 可能质量好点
你没有用936这类烙铁吗

网友E:
最近修一台quick3202很是恼火…

网友F:
搞维修,为什么不买个好的。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搞维修,为什么不买个好的。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很贵呀
都好几百的呢

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用来拆电源双层PCB的焊点是不是轻松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近修一台quick3202很是恼火…

这么贵的烙铁也会坏啊
快克焊台质量不是非常好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的烙铁也会坏啊
快克焊台质量不是非常好的吗

主机是肯定没坏,坏的是手柄,就那么几个元件死活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品的用料好点 可能质量好点
你没有用936这类烙铁吗

那个太大,不方便携带,在家用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近修一台quick3202很是恼火…

quick3202,这个可是价格不菲啊,骨灰级维修大师专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机是肯定没坏,坏的是手柄,就那么几个元件死活没搞定……

手柄里边发热芯啊  也有传感器吗
看来得换手柄了
这么好的焊台 用起来肯定舒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太大,不方便携带,在家用可以。

按用的高仿的936 还可以不算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uick3202,这个可是价格不菲啊,骨灰级维修大师专用

不是说好工具 可以事倍功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维修,为什么不买个好的。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业余维修,用不了那么好,太精密的设备还不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好工具 可以事倍功半吗

是啊,专业维修可以弄个好一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柄里边发热芯啊  也有传感器吗
看来得换手柄了
这么好的焊台 用起来肯定舒服吧

是有发热芯 还有一个热电偶 。手柄我有还有个全新的,所以试了就是手柄的问题。看了一下手柄上的板子就一个AVR单片机 OP07C运放  一个振动传感器 其余就是阻容元件,但就是搞不起来。至于用起来的感觉~~90W的功率还行,以前65W的经常焊一些稍微大点的就不行,而且手柄握起来很好。(以上就是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ick3202,这个可是价格不菲啊,骨灰级维修大师专用

啥专用啊~~~~就是打个酱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有发热芯 还有一个热电偶 。手柄我有还有个全新的,所以试了就是手柄的问题。看了一下手柄上的板子就一 ...

把能换的元件都换了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能换的元件都换了试试。

关键是元件是好的各个电压波形都正常,我就只差去分析通信协议了,所以贸然换是没有用的。(当然坏的元件可能还是我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烙铁多好用啊 很贵呀
都好几百的呢

是的,拆焊无铅利器,迅维也有无铅烙铁,比快克便宜多了,也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元件是好的各个电压波形都正常,我就只差去分析通信协议了,所以贸然换是没有用的。(当然坏的元件 ...

怎么会呢 示波器都用上了
大师这是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呢 示波器都用上了
大师这是谦虚了

你就别大师了…这个都搞不定,话说在技术上你应该比我行。在说到那个烙铁上几个元件都查了全是好的,现在就没有思路了很是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