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7-04-20):
客户拿来一台Y430P电脑,说是重启。经过测试,发现开机过一会儿会自动重启,和客户沟通是主板问题,留了下来。于是 迅速拆机,裸体测试也是一样自动重启,之后,换了CPU和内存,还是一样,又刷了BIOS,也是一样。从中发现,每次都是30秒左右自动重启,自动重启时,电流是掉到待机,再开机。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检查开关电压。。。。

网友:
ECBIOS刷了么,EC是否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关电压。。。。

开机电压正常

网友B:
jin进bios设置里面也会重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n进bios设置里面也会重启吗

一样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