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电路图..小米10400毫安充电宝

楼主(2017-04-20):
小米10400毫安充电宝,经检查是输出的USB口坏了,有个脚焊盘掉了,不知道飞线飞到那个地方相连,急需电路图,忘大家支持

网友A:
电路图应该是不会有了,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B:
买个一模一样的 用小铜刷 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应该是不会有了,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这样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模一样的 用小铜刷 刷出来

能刷出来吗?

网友C:
从图上看好像是第二个脚   把周围绿漆挂掉应该能看见铜箔线

网友:
这个应该没图纸吧

网友D:
你也搞个好点的手机啊  拍的一点也看不清楚   要不就买个微距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搞个好点的手机啊  拍的一点也看不清楚   要不就买个微距套件

不清吗【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好像是第二个脚   把周围绿漆挂掉应该能看见铜箔线

位置太小,能挂的太少了

网友:
那就把短线那点刮掉  看见铜箔跑线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然后查找一下有没有芯片pdf吧

网友:
也可以跑线路试一下哈,图纸你就别想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