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一台苹果SE,前后摄像头黑屏,指纹检测失败,发热大

楼主(2017-04-20):
有一台苹果SE,前后摄像头黑屏,指纹检测失败,发热大,请大神指点从哪里入手
黑屏

网友:
发到拆机论坛,估计是找不到大神

网友:
有大神帮忙,问问。

网友:
刷系统试试

网友:
微短路了,这个好多都这样

网友:
主板短路检查下

网友:
新手 看看有没有高手

网友(2017-06-05):
发热先看一下哪里热。再解决其它问题。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好了发出来分享一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