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

楼主(2017-04-20):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 不上CPU出供电——上CPU不出供电     主从芯片都有换过,排除了芯片自身损坏

网友A: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EN, BOOT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EN, BOOT等

这些基础电压都有

网友A:
13脚RT频率设定脚查一查

网友:
上CPU如果vid没有短路     那么就刷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脚RT频率设定脚查一查

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12脚dvd有没有电压?

网友:
大概在1.2v。

网友C:
RT8802有两个EN..   12脚正常为1.2~1.4左右…………
2脚电压大概为1V左右。这个是看是上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压是多少

好像是1.1v-1.2v之间

网友:
测量vid识别信号电压高低电平情况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8802有两个EN..   12脚正常为1.2~1.4左右…………
2脚电压大概为1V左右。这个是看是上 ...

是英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英特尔的————,

什么型号主板。。。RT8802A可查一下数据手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