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2.00不跑马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20):
版号:华硕P8B75-V R2.00故障现象:上电不跑马,插喇叭不响测得PCI_E A11脚3.43v,A13 A14脚0.38V 0.40v正常
是典型的有复位不跑马了。按不跑码的流程来检修,供电   时钟   复位,测得PLL电压不正常,只有0.5v

通过跑线,这个电压是由LM358这个运放加MOS管降压得到,在358输入端测得电压1.8v正常果断换掉MOS管后,上电测得PLL电压正常1.8v。开始跑马至内存,断电插上内存后跑马至亮机。至此维修结束,最后顺便把这左右两个BIOS备份上来 华硕P8B75-V

网友:
什么鬼,一个图片都没有了,真失败。另外还有一个BIOS上传不了,明天再传吧

网友:
没有图片还是帮我删掉吧,明天再编辑过

网友:
亮机图 还有备份的另一个BIOS 华硕P8B75-V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判断!谢谢师傅分享实例!

网友:
不跑码的台式主板没有图纸有时候真的不好搞,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