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7-04-20):
前几天修了一台联想的显示器,通电看见屏幕有很多模糊的现象出来,后来把屏线拔下来又插回去就好了到我装好再试一下又是变回原来的故障。感觉好奇葩哦。我怀疑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但是又不敢确地。想必这里的大师傅们肯定知道咯,知道的可以回复一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你思路都不对 修显示器的步骤都错了 先做什么?

网友:
你根本没有修过显示器,,,。

网友:
先用套板测试一下,,然后在做别的判断

网友:
怀疑那里更换哪里啊

网友:
问题不奇怪,只是你修的少。先从板卡级开始吧。换东西试

网友:
屏线问题 你没有更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