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进水机维修不啰嗦直接上干货

楼主(2017-04-20):
昨天又收到一台DELL M421R笔记本AMD芯片组版号DAOROAMB6D0, 进水机......水机...机,又是一台进水机,最近咋接到那么多进水机呢?话不多说,卸掉电池通电,无待机不触发,三下五除二拆开笔记本发现屏线接口位置进水,先把不触发放一边,把屏线接主板的接口清理了,烧了七根线, 这下应该问题不小,量那几个脚阻止好像没毛病,一根进南桥......两根进ec......三根19v.....一个空脚, 好吧.....有的搞了。。。。先不急着搞主板,屏接口进水就先把屏给拆了,哎呀妈呀.......接屏的屏接口处烧的比主板还严重, 屏线和接口九成是废了,不知道屏电路板和屏有没有烧掉,问题再多也要一步步来修,要临危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咳咳咳),回到正题继续....拆开屏主板查屏保险、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很大的偏差,没检查出问题后就开始搞屏接口烧焦的地方,料板找到接口,控制风枪温度背面吹下来,然后客户机子接口两边包上锡纸小心翼翼吹下来换好接口,屏线废了只能重新订了一条,屏接口换好屏线也到了放一边开始搞主板。
主板的问题是无待机不触发,大致判断没过保护隔离,拆开cd壳,找到图纸从电源接口处查,PQ1是p沟道mos管G级4脚电压不正常竟然有19v导致管子无法导通, G级应该是3-4v间的低电平电压,查到一个47k分压电阻pr116阻止无穷大导致19v无法正常分压使p管无法导通,换掉以后机器通电,电流没有跳变直接到0.7A, 风扇没转,但好像硬盘光驱都启动了,判断不是小短而是自动触发,但是按关机键好久都没反应,无法强行关机,量按键接口无电压,看图纸往回查,查到元件D5, 看条件1脚和2脚,1脚无电压,2脚触发后应该有3.3v的却没有,量r136电阻和c304电容好的,SYS_PWR_SW#直接进EC,没时间思考了,直接把ec IT8518E换掉,由于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就找了个IT8519e换上, 待机正常0.01A,触发电流有跳变上去了到1.3A,可是外接还是不亮,插上喇叭报警7声,把cpu内存下掉,换cpu内存现象依旧,还是报警7声,搜迅维7声报警amd的大都是南桥,量烧掉的脚里进南桥的脚有3v,如果烧了桥应该不正常才对,有点蒙了,到底要不要干桥呢???心想坚决不走弯路了,接内屏试试看,居然亮了, 屏没有问题!!!喜出望外,amd原来没接屏也会报警啊!好吧,屏也干了主板也干了,终于好了,维修到此为止,各位看官觉得是干货赏个脸给加个1分2分以资鼓励我有好的维修多多分享给大家!十分感谢!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12 23:32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好的维修经历还会不断发帖,以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烧接口的,EC也是坏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烧接口的,EC也是坏了,

是呢,近期遇到的两三台进水都是坏ec,运气好这台南桥没烧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幸好屏没有烧坏,否者这个机器搞下来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幸好屏没有烧坏,否者这个机器搞下来成本就高了!

对呀对呀,费用太高客户不修就尴尬了,所以先从屏那块先搞起,大致判断问题再搞主板,毕竟屏成本比主板高

网友C:
DELL机子有些不接屏也会报警,我还遇到过保半年的机子 修好后裸板一亮机几秒就掉电 没图纸也找不出问题  后来打算放弃 装机后  发现 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没检测到外设就关机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机子有些不接屏也会报警,我还遇到过保半年的机子 修好后裸板一亮机几秒就掉电 没图纸也找不出问题  后 ...

你那种更奇怪啊,装好测试稳定了吗?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种更奇怪啊,装好测试稳定了吗?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

测试了3天没问题。。。反正机子客户拿回去用一个多月了 没返修  有些机子 真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3天没问题。。。反正机子客户拿回去用一个多月了 没返修  有些机子 真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是啊,现象千奇百怪,也不知道正常还是不正常,就ok,嘿嘿

网友:
运气好没烧EC

网友F:
换屏座也要相当好的的技术呀,屏座不好换哪!

网友:
修进水机最烦人了

网友:
赞同,各种不同的问题,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网友:
呃......是运气好没烧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屏座也要相当好的的技术呀,屏座不好换哪!

还好吧,稍微仔细一些注意温度也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LZ修的不错,写的贴子也很详细,新手也能看的懂,谢谢分享!

网友:
进水的修起来真的好麻烦啊

网友:
好技术。小白过来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机子好在还没烧着大件, 烧多了钱不好收啊

网友:
现在不太好报价,问题多的话很多客户直接不修,还好屏没问题

网友:
戴尔机器有时报警声很有用!

网友:
进水机你通电,真心为你捏了一把汗,故障点挺多,能修好不容易,要是南桥坏就蛋疼了,O(∩_∩)O哈哈~

网友:
不插屏线好像是八声报警

网友:
这种报警应该和INTEL AMD没关系吧 是DELL的设计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细心处理

网友:
说了这么久,估计修的也久啊

网友:
水进的有点多阿

网友:
这样就不好搞了呢

网友:
感谢大家加分的大力支持!!!!!以后有好的维修经历仍会不断发帖分享!!!

网友(2017-05-31):
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