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41e1白屏简单维修案例(新手看看 老鸟不要来了)

楼主(2017-04-20):
维修时间:2017.4.20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天气:晴朗
维修故障:白屏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说是开机屏幕全白的,我测试下确实是的,就留机检测,拆开发现没怎么动过,就是插拔过屏线,于是开始测量5v供电,没有,打阻值,无短路,估计是屏供电没有5v导致的吧。

    正好,这个机器有图纸,就下载了一份,打开驱动板 屏供电部分,如下图:经过简单的测量发现是有一对管子控制产生屏供电,于是开始测量q301 这个p管,发现控制级在按下开关的时候,依旧是5v不变,后追查到q302 这个n沟道管子,发现按下开关后,此管子没有导通,想到这个管子容易坏,就更换了一个,在上电测试发现屏供电有了,好像有点花屏,估计是别人拔插屏线的时候拔坏了,更换一个屏线后,不在花屏了.

小问题勿喷 谢谢 241E1.pdf (5.62 MB, 下载次数: 13, 售价: 1 分下载分)

网友A:
顶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U301是P管。 开启信号 PPWR_ON#是高电平  Q302导通。U301导通 5V通过 给屏供电。

网友:
U301是P管。 开启信号 PPWR_ON#是高电平  Q302导通。U301导通 5V通过 给屏供电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打劫!!!图纸留下来,只要图纸不要人命!!!
PS:论坛里搜不到!!!

网友C:
显示器图纸很少,版主分享下图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U301是P管。 开启信号 PPWR_ON#是高电平  Q302导通。U301导通 5V通过 给屏供电。
...

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劫!!!图纸留下来,只要图纸不要人命!!!
PS:论坛里搜不到!!!

我马上上传不就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图纸很少,版主分享下图纸嘛

马上就上传上来

网友D:
我有一台不是驱动板问题的白屏,给我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不是驱动板问题的白屏,给我修一下

你仔细研究下吧

网友D:
切,也不指点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也不指点我一下

就查下逻辑板上面的电压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E:
没有图纸的话,直接拉一个5V过来即可!

网友F:
屏线个客户自己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纸的话,直接拉一个5V过来即可!

没图也可以跑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个客户自己搞坏了

是啊 屏线客户自己弄坏了

网友G:
   小白已观察版主许久,知道版主是全才,以后有什么显示器啊,电源啊,什么的疑难就来请教版主可好?另外前天修好了一台联想B30r4高压板导致的无背光就得益于版主的一篇关于OZ9996A电路的帖子,在此谢过!都想拜版主为师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白已观察版主许久,知道版主是全才,以后有什么显示器啊,电源啊,什么的疑难就来请教版主可好?另外 ...

过奖了 我只是小白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维修时间:2017.4.20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天气:晴朗
维修故障:白屏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说是开机屏幕全白的,我测试下确实是的,就留机检测,拆开发现没怎么动过,就是插拔过屏线,于是开始测量5v供电,没有,打阻值,无短路,估计是屏供电没有5v导致的吧。

    正好,这个机器有图纸,就下载了一份,打开驱动板 屏供电部分,如下图:经过简单的测量发现是有一对管子控制产生屏供电,于是开始测量q301 这个p管,发现控制级在按下开关的时候,依旧是5v不变,后追查到q302 这个n沟道管子,发现按下开关后,此管子没有导通,想到这个管子容易坏,就更换了一个,在上电测试发现屏供电有了,好像有点花屏,估计是别人拔插屏线的时候拔坏了,更换一个屏线后,不在花屏了.

小问题勿喷 谢谢 241E1.pdf (5.62 MB, 下载次数: 14, 售价: 1 分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