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软件问题

楼主(2017-04-20):
wdr5.3软没有磁头读写参数/飞檐高度调整 sarco user area,这个选项。求解决。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有..但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呢,,,

就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的通刷固件的问题,日志没有做好。
换一个固件试一下。

网友(2018-03-29):
使用中软件报错怎么回事
麻烦有知道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