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不定时掉电维修,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4-20):
主板型号:K43SD REV4.1

故障现象:开机可以显示,不定时掉电,基本两分钟以内掉,有时掉电后不触发
拿到本子后第一故障为不触发,拆开后重插开机线后亮机了,当时就以为好了,在快要装起来的时候屏一下次黑掉了,掉电了!又重新测试几次,确定真的是不定时掉电。
于是先找图纸,慢慢干。先测了待机条件,基本正常(为什么说基本呢,因为确实是因为待机信号异常引起的不定时掉电,只是第一次没有找到元凶)
然后上电,测供电,都正常,再测PG,也都正常,顿时就没了头绪了。
又是一次掉电后,不触发了。一量开关,0V!马上精神一震(之前测3.3V正常)开始追查来源

实测,+3VA_EC为0V(这信号之前测过,3.3V正常)再次追查这个信号

转换了两次,害我找了好久,总算找出来了

找到这个5脚芯片的时候,+3VA_EC已经正常了。量芯片,3脚5V供电正常,1脚开启信号,0.78V,不正常

把跟1脚连接的电容拿掉后,恢复5V,装机测试一个多小时,终于不再掉电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会员2002522元2023-3-6 23:11
 会员7534792元2022-10-11 18:33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不定时关机不好修呀!

网友:
楼主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  666

网友:
小弟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做事小心,楼主向你学习

网友:
就在它有故障的时候查最好。如果好久都不出故障现象就要浪费时间了。切入点之一就是开关信号。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定时掉电,我不知道从何入手

网友:
高手,已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这个软性故障不好修啊,小电容性能不良,加分了

网友:
使用长时间死机或掉电最不好修了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