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张图带大家轻松换灯管。

楼主(2017-04-21):
逛论坛几年,没发现有教大家换灯管的,
直接拆出
我这块屏发红
分离框架与屏
一边一边来
四个字胆大心细

兄弟们看懂了吗。换灯管风险高,屏坏了就陪大了。小心敬慎啊。

另外前两天的一个机器。直接上图吧。

下面这七张图是告诉大家,原本进水的机器,估计没修好,板子上所有的芯片都动过,还拆了俩电容。其他少没少件不清楚。

清洗干净发现CPU干掉了。。。。同行不会修就不要瞎搞搞。。。客户要是知道把人家板子搞成这样。你家里的女性同胞要被人家唾骂。

兄弟们。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

最近修的好多机器都是进水的,夏天要来了。兄弟们你们的散热膏,铜片,烤箱,风扇准备好了吗

旺季就要来了。祝各位同行生意兴隆。

网友A:
这灯管换的还头一次见,我都是全拆了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灯管换的还头一次见,我都是全拆了换

王总以后试试我这个。肯定比全拆换快。效率高,全拆把屏弄下来还容易弄碎。风险更高

网友C:
都是换灯条,改高压。很难得换灯管

网友D:
换灯管我都直接改装LED的,不用全拆,直接背面贴3m胶插进去,零风险。。。缺点就是LED灯管太亮,有的顾客不适应。接了亮度调节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总以后试试我这个。肯定比全拆换快。效率高,全拆把屏弄下来还容易弄碎。风险更高

我也是全拆了再换的 确实很耗时 现在都不修同行换灯管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

网友E:
写的很详细,不错一步一步的教学贴

网友F:
好详细的换灯管过程 虽说都会 还是第一次看到发这个的

网友G:
后面这个 笔记本没有修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换灯条,改高压。很难得换灯管

怎么改LED的,发个贴详细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我都直接改装LED的,不用全拆,直接背面贴3m胶插进去,零风险。。。缺点就是LED灯管太亮,有的顾客不 ...

分享,发帖。。。详细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很详细,不错一步一步的教学贴

分享撒。。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面这个 笔记本没有修好啊

CPU干掉了、、、。换CPU 价格高了,客户不接受

网友H:
我55寸液晶屏都是一个人拆,没有拆过道笔记本的,这方法10年前有人用了

网友I:
写的很详细,不加分对不起LZ辛勤的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很详细,不加分对不起LZ辛勤的发帖

那是必须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55寸液晶屏都是一个人拆,没有拆过道笔记本的,这方法10年前有人用了

关键是10年前   10年后都没有人发出来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发帖。。。详细解说

楼主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仔细看,方法跟你这差不多,也是在灯管那里剪开,然后再插LED灯管。。。。

网友:
如果是L型灯管呢?

网友J:
换灯管从没这样弄过。看就乱。折开屏不是好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换灯条,改高压。很难得换灯管

试的 改LED了

网友K:
说的很有道理,有的同行就是瞎JB搞 故障扩大在送修

网友L:
楼主维修过程写得很祥细,加分支持。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M:
换灯管都是   全拆    你那种   单灯管还可以   双灯的  就容易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灯管都是   全拆    你那种   单灯管还可以   双灯的  就容易打火

双灯的我也是这样换,热缩管套好,原来灯管上的那个白色圈圈套上去,从来没有产生共振和打火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的很有道理,有的同行就是瞎JB搞 故障扩大在送修

是啊,修不好就搞破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LED的,发个贴详细拍照。

貌似有人发过贴了,搜下可以找到。就不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人发过贴了,搜下可以找到。就不重复了

我也这样换过,方法很好,几分钟搞定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现在LCD的灯管换的还多吗 我们以前换灯管都是全拆  偷懒的话 就把灯管两边的塑料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管换的还头一次见,我都是全拆了换

我换灯管也是全拆开来换的,这种方法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我都直接改装LED的,不用全拆,直接背面贴3m胶插进去,零风险。。。缺点就是LED灯管太亮,有的顾客不 ...

备有灯管,一般都是换回灯管的,换多了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N:
这种换灯管的方法的好处是不会弄脏背光,而且将风险降低

网友:
就是,很多都是我修不好别人也不要想修好,最烦了。。。。。。

网友O:
这个必须自己多练才行 球迷看球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球员 必须自己训练才有可能成为球员 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P:
还是第一次看到发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第一次看到发这个的

首发。。。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换灯管的方法的好处是不会弄脏背光,而且将风险降低

是的 兄弟看出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必须自己多练才行 球迷看球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球员 必须自己训练才有可能成为球员 都是练出来的

兄弟是这个道理

网友:
加分的真不好,大四川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详细的换灯管过程 虽说都会 还是第一次看到发这个的

对啊 ,首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灯管从没这样弄过。看就乱。折开屏不是好多了吗,

拆开屏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的很有道理,有的同行就是瞎JB搞 故障扩大在送修

是啊,太恶心了,瞎几把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维修过程写得很祥细,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哈

网友:
厉害,新手可以看一下, 和我的 换灯管有点不一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Q:
显示器灯管好换,谁发一个笔记本的灯管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显示器灯管好换,谁发一个笔记本的灯管视频

笔记本的灯管和这个一样的啊

网友R:
楼主这个方法好,速度快,不易碎屏,而且不容易搞的背光膜上有手印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个方法好,速度快,不易碎屏,而且不容易搞的背光膜上有手印

年轻人看的很仔细啊

网友:
教大家换灯管的好贴,要收藏一下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搞破一张19的屏    后来隔了好久没换过了 心里阴影大  后来同行聊天说起这种方法真的不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显示器灯管好换,谁发一个笔记本的灯管视频

大哥啊  笔记本的比显示器的简单N倍 而且只有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哥啊  笔记本的比显示器的简单N倍 而且只有一根

换多了就好了 我之前也搞坏过 换多了才行的 我现在基本都是轻松拿下  十分钟换好算慢的 两边打孔你要小心别用力挤到屏边角 全拆的有些带胶的 也不好弄  不同的机器要不同方案  我说的不好弄是前期不熟练 都不好弄 换多了也就那回事

网友:
我也是全拆了再换的。

网友:
这方法不错,全拆有风险

网友S:
楼主写的很详细 现在我都是给客户改LED 亮度老好了
Fly丶
改LED 不还要加个LED升压条嘛。。。发个帖子。让我看看怎么搞得
详情

网友:
还可以这样搞,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写的很详细 现在我都是给客户改LED 亮度老好了
改LED 不还要加个LED升压条嘛。。。发个帖子。让我看看怎么搞得

网友:
我一般换灯管都是全拆 从来没有像楼主那样搞过

网友:
你们换灯管不拆屏的吗

网友:
我一般都不拆 直接剪开换灯管

网友:
这灯管换的还头一次见

网友:
不错,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弄的。

网友:
最后那个笔记本CPU换了吗???感觉不划算了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收藏了 。。。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做个视频好了看图片好累啊

网友:
灯管以前换的多 现在比较少了

网友:
我换灯管从来不拆开屏,直接两边弄开,加一条延长线焊好、绝缘好,就OK了,一点风险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全部拆了换灯管,这样还没有试过

网友:
写的很细,楼主辛苦

网友:
旺季来了嘛,其实我比较喜欢雷雨天气

网友:
全部拆了换的话会比较好点

网友:
灯管换多了··是有风险··这几天接到的都是进水机··头都大了··主要是没有点位·板上没有标记··跑线辛苦啊··

网友:
果然经典
以后可以这样换了

网友:
楼主以后要换灯管 了改换灯条快些。

网友T:
楼主这种换灯管的方法补值得推荐,我们都是全部拆下来把灯管架拿下来换的,这样更安全,你这样搞的不好会把屏碰到就麻烦了!

网友:
我就是这个方法换灯管的 不过现在换灯管的几乎非常少了。

网友:
很清楚,加分了啊

网友:
很有耐心的!不过现在这玩意过时了

网友:
旺季要来了

网友:
一般屏幕出问题了直接换屏

网友:
液晶屏换灯管我一般没把屏全拆开,都是用斜口钳把灯管两边的铁皮干掉,在外面换,这样节省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全拆屏的风险,当然有些笔记本LCD由于屏轴和屏的固定位置夹得太紧,没办法还得要拆屏把灯管线放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这种换灯管的方法补值得推荐,我们都是全部拆下来把灯管架拿下来换的,这样更安全,你这样搞的不好会把 ...

拿灯管架出来换,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一些的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管换的还头一次见,我都是全拆了换

我现在一般不换灯管,换LED灯条进去不易返修,速度又快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心的活,就怕把手重点就把灯管弄断了

网友:
流B,佩服楼主快速维修经验

网友:
灯管不好换 很容易搞断

网友:
难得有人发这么仔细的  普及贴     楼主 费心了

网友:
你这个帖子发的好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