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7-04-21):
   一台黑色华为p8标准版,使用时不定时熄屏后不能按亮,不出现这问题时所有功能正常,有时不能按亮拍一下好了,有时不行,长按关机键也不能重启,搞亮后功能正常,没关机,昨天晚上睡觉时放着,第二早又出现这情况,拍了半天,按了半天亮了,手机时间显示是23:55,我估计是那个时间死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     压一下各个芯片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     压一下各个芯片看看

问题出在不随时出现,所能不好测试啊,要是虚焊,我觉得硬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不随时出现,所能不好测试啊,要是虚焊,我觉得硬盘可能性大点

U也有可能

网友B:
用风枪加热下看看吧,u和硬盘还封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加热下看看吧,u和硬盘还封胶了

恩  总之是发热量大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总之是发热量大的芯片

关键故障还不知道怎么给它扩大,能扩大故障也好判断哪里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 天天看帖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硬盘的问题多。

网友:
先刷机排除一下,安卓机系统很爱出毛病,先软后硬!

网友B:
拆机后发现主板严重变形,加焊了下硬盘,在使用观察中,结果送话还没了,又折腾了半天,板层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后发现主板严重变形,加焊了下硬盘,在使用观察中,结果送话还没了,又折腾了半天,板层断线引起的

也就是说,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用了一天多,暂时没出现死机了,不过板子严重变形,稳定性不好说

网友C:
有胶的可随便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胶的可随便加焊?

有胶就得注意温度啊,你吹爆了肯定不行,锡刚刚化不就粘一起了

网友D:
昨天换屏,搞坏了一块主板,郁闷中,哎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换一块算啦,修着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换屏,搞坏了一块主板,郁闷中,哎

换屏怎么坏主板啊

网友E:
这个故障需要专业维修才能解决了。但是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你描述了再次亮屏后时间显示不对。还有总是唤醒不了,这才是你这个故障的入手点。也就是说你机器可能不能睡眠,睡眠后时间不对或睡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需要专业维修才能解决了。但是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你描述了再次亮屏后时间显示不对。还有总是唤醒 ...

硬盘的问题可能性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换屏,搞坏了一块主板,郁闷中,哎

用力强拆吧,不然怎么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问题可能性多大?

老师总算说到我想说的点子上了。其他 楼层都没有找到入口。

网友:
故障点是找到了,cpu到硬盘断线,但我搞不懂具体的是哪条线断了造成的

网友:
我只是发现在电池不好用其实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