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上电掉电!

楼主(2017-04-21):
跑马到内存掉电】  换过内存  测内存条件正常,, U BIOS都换过 ! 无改

网友:
CPU供电部分  系统供电部分 为重点

网友:
同意楼上,CPU供电部分的铁壳注意哦

网友:
b460就是一块垃圾,LZ可以考虑
给客户换块主板

网友:
铁壳子 cpu供电芯片  cpu 就三样

网友:
电流已经跑到那么高了,不会是CPU供电部分,按时序跑一下吧。

网友:
你有示波器没,有的话可以量下CPU供电下管,一路没波形,会导致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