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IPPBT-PA

楼主(2017-04-21):
现象;电流从0.01按开机到0.04。有时候电流从0.01条变到0.18.但是3V和5V有。
下面是我做的
1.ecBIOS刷了不行我就还原了
2.ec换了症状一个样3.这个是三桥合一的,只有一个CPU和显卡。CPU我已经加焊过了症状一样

网友:
芯片条件没满足吧,EC都有发出开机信号应该不关EC那边问题

网友:
单桥的还没有图纸怎么测

网友:
我也怀疑桥有问题,但是也没有图纸,我都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没圉纸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试试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