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通病

楼主(2017-04-21):
主板故障:开机到windows卡死过不去,进u盘pe系统过进度条就没有显示,显示器背光还亮算是黑屏吧,后来检测到图上这三极管只有1.3伏不正常,应该是3.3伏的。拆掉去3.3伏正常了开机ok正常,问大师师傅说那三极管不要也可以,那就补找其它代换了,现在测试几天了都正常,再附上主板bios。

映泰G41D3+ver6.0

网友:
不错,可以,以后有经验

网友A:
这个是映泰G41 的通病。当初很多人嗅不出来,论坛一大神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映泰G41 的通病。当初很多人嗅不出来,论坛一大神说出来的

这个板子还有一个 复位出来不跑吗的  我修了半天也没修出来 丢那边当料板;了

网友B:
那个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什么信号来的

这个是映泰G41 的通病。当初很多人嗅不出来,论坛一大神说出来的

网友:
三极管漏电。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修出来过   当时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映泰G41 的通病。当初很多人嗅不出来,论坛一大神说出来的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的,怎么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积累维修经验了,大家踊跃多发这样的维修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是连接什么信号,我也想知道

网友:
通病就是为了不让大家维修不走弯路,谢谢楼主

网友:
知道搞它了 那他是管什么的啊

网友:
具体是因为啥引起的

网友:
具体是因为啥引起的?

网友:
先收藏了,遇到了在实践下。

网友:
好东西,需要分享,收藏了先

网友:
收藏先  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非常好,路过,学习了,顶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没什么问题 有修过

网友:
又学习了 平时遇到这样问题主板 直接要求客人换版了

网友:
不错这个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映泰H61也有类似通病

网友:
没图纸不清楚那三极管是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台式机我现在很少修了 修台式机不赚钱啊

网友:
学习了,G41的故障最多是掉电

网友:
路过,正好能用上,马上试

网友:
收藏起来,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只得学习!技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