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300NW配板BN41-01787C刷数据无效的维修

楼主(2017-04-21):
  前几天接一三星S19B300NW显示器,配板BN41-01787C刷数据无效。后面发现这板同一板号,有几种板,所用的主芯片都不同,最后到淘宝去搜到同一种主芯片的同一种板配相同屏的数据,刷上去竟然也是一样,待机电流为0,5V,1.25V,14V都正常。测晶振也有0.2V偏差,晶振应起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难是主芯片问题?
  本来想去订片主芯片回来,型号:SE1119LML-NT,后面看了一下芯片的价格跟板的价格差别不大,考虑到买板风险小,于是订了一片板回来,装上去,竟然也一样无待机电流。看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后面我细看了一下按键板,发现板上IC引脚有很多蟑螂屎,会不会这个蟑螂屎在潮湿天气引起漏电,加上这板是触摸的,从而导致按键板误动作或者失灵呢?于是用洗板水清洁一下按键板,再用风枪加焊后烤干,再去通电,发现待机仍为0,但按开机后,待机电流才会上去。这种故障最容易误认为主芯片问题,所以发上来大家参考,相遇相似的问题可以借鉴。

  修到这儿,我发现,三星屏在关机状态待机电流是很小的,就是0也正常,只要电压出来就行。为了大家找这款板的程序比较准确,我把我这机的拍个图片上来,以方便大家找程序不易弄错。
  这板的主芯片型号:SE1119LML-NT,配屏:M190MWW4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是处于关机状态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的程序,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的程序,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是处于关机状态

对,处于关机状态,由于漏电,按键失灵,触摸没任何反应,加上这款机器关机或没信号时没指示灯亮很容易以为程序问题或主芯片坏。

网友:
这种还真的容易误判

网友(2017-06-03):
LZ的电流表太老了,只有三位,四位的电流表可以看到这种三星的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