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器灯管改led后 调节亮度是反向的

楼主(2017-04-21):
菜单里100亮度最暗 10亮度最亮  改很多显示器都是这样

网友:
那你把按键线换一下不就是了...

网友:
换按键????那显示100%却很暗你怎么解释?其实改下电路把信号正反向倒过来就行了。有的亮度控制是从低到高控制,有的反过来。不想调亮度直接把控制信号的线接地或者接高电位。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调整亮度信号不匹配

网友:
按键上面有加减亮度的线 对吧  对换一下不就ok了

网友A:
我也改了好多LED了,也确实有这种情况。但不影响使用,而且效果比原来的LCD要好,客户也没那么矫情,基本都能接受。楼上的说改按键的线,你想想,如果只是把线位改了,在显示器外壳的标注是对应的了,可菜单显示不还是一样的吗?按"-",显示器上的菜单选项不就是“+”了??没必要较那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好多LED了,也确实有这种情况。但不影响使用,而且效果比原来的LCD要好,客户也没那么矫情,基本都 ...

嗯,我也这么觉得,LED亮度本来就很好,没必要经常去调,一般你调好了,客户基本不会去动了

网友:
控制的高低电平不同,,,,,,

网友:
接反了吧,或者改下加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