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关于屏暗的问题

楼主(2017-04-21):
这几天一直为一个问题困扰,我手里有几片新板E6410测单板接上屏不知道为什么会暗屏,无背光但有显示,屏线是新买的,但屏不是原装的,这个板子也不知道是
装高分屏还是低分屏,板子工作条件都满足,LID也正常,但就是暗屏,几片板都一样的现象。估计不是板的问题,但手里没有原装屏测试,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修到过这种板,给点建议啊?接口定义如下图:急求原因,在线等

网友:
换屏的码片试下

网友:
屏要刷码片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屏上的bios不支持这个板 要重新刷一个Dell的屏bios才可以

网友:
对的给资料有关系呢刷下试试看看

网友:
有修到过一台华硕,屏颜色不对,换其它牌子的屏也是一样,最后换它之前那个牌子的屏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 你这是EDP的高清屏 。官方BIOS 试试吧 。如果一片有问题,电路的可能性大,如果好几片,真的就要考虑BIOS了

网友:
楼主 你这是EDP的高清屏 。官方BIOS 试试吧 。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EDP的高清屏 。官方BIOS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EDP的高清屏 。官方BIOS 试试吧

所有板子都一样,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EDP的高清屏 。官方BIOS 试试吧

看不出你这么快就实名认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