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h纪念版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4-21):
主板故障很特别,一开始主板跑码卡b2,测量主板内存供电正常,cpu没供电,cpu没供电,cpu没供电,cpu供电片en正常,用风枪加焊了一下,一路跑马正常,只听见小喇叭滴的一声亮机, 抬头一看显示器还是黑的,cpu风扇都不转了,但是还在跑马,cpu供电又没有了,头一次碰见那么牛的症状,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楚,最后换一个cpu供电片就ok了

网友:
没有cpu供电的时候,cpu风扇也不会转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运气好 换了一个元件搞定

网友:
简单粗暴,运气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L6717A,很多映泰主板不出CPU供电都是换这个芯片,通病

网友:
修到一批映泰A55板子不出CPU供电都是换这个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C:
我最怕换电源管理芯片了。换上去老是换不好。太难了。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技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怕换电源管理芯片了。换上去老是换不好。太难了。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技巧不,

先把芯片的引脚镀一层锡 然后加焊油用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6717A,很多映泰主板不出CPU供电都是换这个芯片,通病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