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405刷bios

楼主(2017-04-21):
各位大神,我的笔记本 idead pad S405 原来是板载a4-4355的cpu, 换成a8的主板后,发现屏幕背光有问题。
具体是这样的,之前用的是win7系统,我安装ubuntu等linux系统时,开机动画(非联想logo)过后, 屏幕会变黑,仔细看屏幕有显示,只是没有亮度,键盘有反应.
HDMI外接屏幕可以显示。切回win7后,屏幕依然不亮,按下电源按钮再打开,也就是休眠唤醒后,屏幕恢复正常。
另 在linux grub添加启动项acpi_backlight=vendor屏幕正常。
换的主板是二手的,bios可能被动过,bios中有几个参数都是invalid。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我想在dos下重刷一下bios。在论坛中找到的bios文件后缀都是bin。我使用awdflash会提示报错。
不知道用哪一个工具。望各位大神给我个提示。
专门花了一百块买邀请码来注册提问)

网友A:
30买个25芯片编程器 想咋刷都行

网友B:
花一百块买邀请码 来注册?
哪买的邀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一百块买邀请码 来注册?
哪买的邀请码?

注册的时候不就得收一百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买个25芯片编程器 想咋刷都行

是不是bin后缀的都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B:
除了安装文件 其它都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安装文件 其它都可以用编程器刷

那您能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钱花的重啊

网友:
比较心急